求助求助,DELL E6540的温控是哪一个,找不到啊

楼主(2020-05-26):
如题,在图纸上找温控没找到,实物版也没看到像的

网友A:
U51, 型号MEC5075,其实就是EC,它把温控芯片该干的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1, 型号MEC5075,其实就是EC,它把温控芯片该干的都干了

我也怀疑,但是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