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测量待机芯片供电的稳压二极管,造成满板短路

楼主(2020-05-26):
型号记不得了。本来是待机电压不稳的,测到这一步就满板啪啪响。这稳压二极管附近也没啥原件让我勿碰。没搞懂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别人怎么分析?
型号不知道,实物图又没有,图纸也没有。待机芯片供电一般不是公共点直通就是串一个小电阻连个电容,没见有什么稳压二极管。
你用什么工具测量?万用表还是示波器? 万用表是什么档位?红笔接哪黑笔接哪?
带电测还是断电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别人怎么分析?
型号不知道,实物图又没有,图纸也没有。待机芯片供电一般不是公共点直通就是串一个小电阻连个电容,没见有什么稳压二极管。
你用什么工具测量?万用表还是示波器? 万用表是什么档位?红笔接哪黑笔接哪?
带电测还是断电测?

这机有点久了,只是今天才想着发出来。你的话虽然听着有点不舒服,但严师出高徒,论坛的都是我老师。我是万用表黑接负,红接二极管,带电测电压遭的。型号和结构确实想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