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0-70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5-26):
我有一台联想N40-70笔记本电脑,CPU供电部分电源管烧烂了,铜皮也已经烧烂了。烧烂的边上的那只mOS管还能看到型号是MDU1511,但是也已经击穿了。现在要修复,该怎么弄呢?有哪个大神指点,有电路图的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怕是报废哟

网友:
为何这样说呢,是没有维修价值还是就直接修不好呢?

网友:
处理烧糊的位置 重点先看下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处理是肯定可以的,但是没有电路图,所以没法确认烧坏了的芯片型号,求分享,这个板子CPU也是挂了的,其它的检查了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待机3.3V和5V都是正常的。而且还能触发,只是触发后等一下就掉电了。触发时指示灯都能正常亮起。求分享一下电路图。

网友:
CPU已经对地短路了,没有再修,直接换了一块新板。新板只要了700块钱,比换CPU好,买一个CPU要400多块钱,如果买到坏的CPU那就亏大发了。

网友:
CPU坏了,整个主板价钱也不高,换板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CPU坏了就毫无价值了,万一装一个新的CPU又坏就亏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