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声宝19V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波动17V-19V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0-05-26):
金陵声宝19V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波动17V-19V导致不开机

拆开电源适配器,怎么也查不到里面IC的信息,原理,引脚定义,典型电路等等信息,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谢谢啦!

网友A:
电源看到简单实际上比修主板还难,需要非常高的理论知识,要不然修来都不稳定还容易烧负载,不建议维修。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看到简单实际上比修主板还难,需要非常高的理论知识,要不然修来都不稳定还容易烧负载,不建议维修。

这就是电源区为什么荒芜一片的根本原因

网友:
买一个吧,没有维修的必要

网友:
這東西本身就不怎麼好

网友:
电源这东西太便宜了,新的也就几十,修划不来

网友:
买一个20元左右。。。。有时间研究下技术可以。。修好他浪费时间不值得

网友:
多谢各位,本人是业余维修,修主板折腾很久(查后续负载可能的短路或者漏电什么的),最后发现是电源问题,因为开始就没有代换的电源,(后来找到一个联想100A的旧电源可用)呵呵。。不过也好在本论坛找到了主板图纸,懂了许多主板知识;
所以对这个电源很在意了,其实第1次测它的空载电压稍微低于19V,没有在意他的小幅度波动,可是接上主板后,公共点的波动就大了4V-18.5v,差不多这个样子,虽然有隔离电路,但是感觉前级电压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后级,使得开机电压芯片自我包含,没有3,5v输出;
电源输出端的两个滤波电容测过,两个差不多,后来测到IC边上的ZD32稳压管两端电压也同样跳变,所有就想查查IC的信息,结果怎么也查不到
确实,维修电源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多折腾搞搞清楚,对维修笔记本电脑本身帮助还是很大的,毕竟电源问题,供电问题是故障率最高的。

网友:
从你的回复中感觉你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建议找点关于修开关电源的资料看看,会有收获的。

网友:
厉害,业务都这么厉害,

网友:
正面吗  电压不稳一般都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还好,没有明显鼓包,有空时候琢磨下,只当是查查电路,练练手。

网友:
学好开关电源维修,是维修工基本功

网友:
这玩意还修? 是有多闲啊

网友:
看看电路反馈

网友:
把电容换了先,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电子维修从电源开始是没有错的

网友:
芯片查到了,看错一个字母,晕死  DAP018A
19v笔记本电源DAP018A+TL431架构,这位大师的帖子厉害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4378

网友:
金陵声宝没这么好的做工,从做工,电容品牌,标记和楼主所说的集成块来说,这是个台达的适配器

网友:
应该重点检查一下小容量的电解电容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加电后,测量输入端,整流桥后面的大电容电压322V稳定,但是经过一个像是电感的贴片加到DAP18A的14脚,就有波动:309-322V的样子,DAP18A的10脚VCC在9-13V跳变,然后,输出端,滤波电容,反馈到光耦的输入和输出端都跟着跳变;
查了另外一个IC为AP3842B的电源,整流桥后面的大电容电压,IC输入VCC都是稳定的。
换了大电容没有效果,不像是某个电容漏电的样子? 是DAP018A的IC本身问题?

网友:
这玩意都修。看来维修是到头了

网友:
修这个浪费时间    一个就20多块钱  花的时间都不能成正比

网友:
感谢18楼,22楼和各位师傅回复,问题找到了,输出端两个并联的680uF,25V的电容,其中有1个顶部稍微有点爆裂痕迹,取下之后,输出稳定在19V

网友:
手上没有680uF,25V的电容,想换两个35V,1500uF看看,反正是测试

网友:
通常会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带负载能力下降。电容故障有时根本看不出来,凭经验直接换就OK

网友:
会修电源的都是大师,大电容的爆炸声很清脆

网友:
这玩意我一般拆开来看看电容。电脑OK的情况下一般不弄,玩意不稳定笔记本都要挂了。哈哈

网友B(2023-10-07):
讯维用户你好我能要你一份这个电源的图纸不谢谢

网友B:
你能看到不

网友B:
我的手机号13503780630

网友B:
后面是8不是0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