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 待机无法唤醒

楼主(2020-05-27):
客户充电烧了充电ic 和U2 更换好之后 可以充电了,进系统 待机一分钟左右 不能唤醒了,只能硬启,把wifi芯片拆下 不装,可以唤醒,不是wifi芯片问题,而且进系统wifi正常的,没有思路了,不知道u2 会不会引起无法唤醒故障,u2 换了几个一样的,期待高手

网友:
期待专业高手作答。。。。。

网友:
应该是wifi的问题!

网友:
静等高手高手高高手!!!哈哈哈哈

网友:
高手一般不会说话的 哈哈

网友:
打底角的阻值吧,反正没思路了

网友:
阻值都正常 之前看到一个案例 好像找一个师傅搞好了 具体没有说哪里问题

网友:
看有没有指纹 如果没有指纹就直接断开3v供电

网友:
图都看不懂

网友:
多半是CPU虚焊,搬板就可以了,不是多大的事。

网友:
搬板过程太大

网友:
好CPU应该无关 工作条件有关

网友A:
更换L2020和L2021完美不行就顺着这路排查我修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L2020和L2021完美不行就顺着这路排查我修过

不是那二个电感问题

网友:
插充电器 不会出现 不熄灭屏幕不会

网友:
32k时钟有问题吗?

网友B(2021-07-10):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个 我的开机进去看Wifi是关闭的 过一会就会自动出来了 拿掉wifi芯片也好也好了 换芯片就是老样子 你的修好了吗 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