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主板开机无显示,手动点复位排针就可以显示

楼主(2020-05-27):
昨天收到客人一块华硕H81M-K主板开机无显示,手动点复位排针就可以显示,开机后进系统检测声卡和网卡(没有串口)都正常说明不是这些元件引起的,不开机时检测各路电压都是正常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表达的不详细。按开关 上电到哪一步了。  复位后 还是复位前,

网友:
应该是复位电路断线造成的。以前遇到过,要手动复位才能亮机

网友:
这个要按照主板的时序来修。

网友:
可能PCH坏了

网友(2020-08-23):
修好了没有?我也遇到了,好像这种问题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