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不定时关机

楼主(2020-05-27):
联想IH81M V1.0主板,不定时自动重启或关机,上检测卡发现有时自动重启后会不跑码,然后掉电,刷BIOS无效,留意到一个现象,偶尔在第一次插电的时候,检测卡的3VSB指示灯会微亮几秒钟才正常点亮,查3VSB,发现微亮时为2.6V,但是正常点亮时也才2.9V,能正常点亮主板,但是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查原理图,3VSB的产生是U33

有电压输出的话,2、3脚电压肯定是正常的,6脚电压不对的话,一般查7脚的反馈,量分压电阻正常,直接换8脚

再测3VSB已经恢复到标准的3.3V,测试一个晚上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改个1117固定输出的也行。

网友:
大师真细心,从细微的现象推断出故障真凶

网友:
是的,应该是供电不良产生如痴情况。

网友:
3VSB供电不稳定,导致IO和PCH误操作,还牵扯一些信号的上拉等等

网友:
厉害,这个细节抓得好

网友:
细节抓的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检测卡,能检测待机3.3v? 我的只能检测供电正常后产生的3.3v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做我们这行的大多眼睛精且快

网友:
说明现象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经验很重要。

网友:
楼主真细心,从细微的现象推断出故障真凶,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可以量到那个点,如果量不到的话就不好修了

网友:
高手,没芯片的话上1117

网友:
这是用放大镜拍的还是显微镜?

网友(2020-07-02):
手上正好有一块这个板子 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