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20-05-27):
菜鸟求助:惠普S5用康舒CA227电源,一芯片击穿烧炸糊(其右边为TNY277PG控制芯片),不知是啥型号,哪位大侠告知一下。

网友:
uc3842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同意楼上,康舒一般是UC3843

网友:
估计是BH0170A

网友:
uc3842或3843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多谢各位提醒,找到了型号是UC3843B,手头只有UC3843A,直接换上,OK。

网友A:
这种电源3842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3842用的多

支持一下,uc384X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