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20-05-27):
收了块蓝宝石6950,上机后双风扇高速运转,屏幕黑屏,鼠标键盘灯亮,只会简单打阻值,显存供电40多,核心供电那几组针脚有1组是0.6其他都是2点几,各位大佬前辈这种问题应该怎么修的

网友A:
先测量显存供电电压和GPU供电电压,万用表用直流电压档20V

网友:
这样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显存供电电压和GPU供电电压,万用表用直流电压档20V

好的,我试试,万用表一头接地,一头放在供电针脚,是这样测吧?

网友B:
金手指,有一些黑色的,不像锈迹,好像有点损伤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显存供电电压和GPU供电电压,万用表用直流电压档20V

测完了显存核心都是0,核心有几个出个负号但是没有读数

网友B:
难道是供电的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供电的那个芯片坏了??

红色是显卡主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金手指,有一些黑色的,不像锈迹,好像有点损伤似的

图上来看金手指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色是显卡主供电

哦哦,发现了一些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上来看金手指没有什么问题。

我测了下金手指上面的32颗小电容结果一点阻值没有,换了个好显卡测也没有,难道是表有问题?黑笔对地红笔量电容焊锡没错吧?

网友:
各位大佬,核心及显存供电一点电压没有,好的那块显卡可以测出来,这种一点电压都没有的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网友:
更正下,刚才忘了插8.6针电源,现在测试核心供电有一个没有电压就是那个阻值低的那个,显存供电同样没有电压阻值40多,摸了下核心与显存都有温度,

网友E:
我也收了一块.小电源点不亮.额度350W10秒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收了一块.小电源点不亮.额度350W10秒自动断电.

我这个不能够,入了个二手矿龙,我怀疑是显卡管电源的芯片出问题了,可是我不确定哪个是电源得芯片,不会修啊,还是风大佬给看看吧

网友F:
我感觉你核心供电与显存供电都还没有分清楚,我们常说的核心供电阻值只有一个,你怎么测量出2组了,把测量结果与测量点位标注出来,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你核心供电与显存供电都还没有分清楚,我们常说的核心供电阻值只有一个,你怎么测量出2组了,把测量结果与测量点位标注出来,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帮你分析

嗯嗯,确实超级小白,明天到单位上图

网友:
@燃烧de心 大佬已经标注了,帮小小白分析下吧,开机风扇狂转核心跟显存有温度,鼠标键盘灯亮

网友:
这俩一人管一个?

网友:
退货吧,这种卡修好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