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花屏维修分享

楼主(2020-05-27):
机子是之前修的,这几天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赚点分,希望大家加点分

网友:
楼主能说说什么原理吗

网友:
VDD 电压 ,去 GPU 显卡,之间电阻 R ,打通(短接),正常了。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这种花瓶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电阻变大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呀,最喜欢这种解决方案了。,下次遇到直接秒。

网友:
这样短接  显卡还能不能识别到 或者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直接秒杀了

网友:
电阻不量还是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直接短接,就有电压了呀

网友:
还有这么个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