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主板没有待机不触发维修,已解决

楼主(2020-05-27):
H81主板不触发,测天关有3V但是没有待机SB3V,一看待机芯片烧了一个口子,声卡芯片也烧了一个口子,完了,找了半天找不到相应的芯片来换
查了待机芯片原理图,好简单,就是两个5V然后 出来一个3V OUT,飞线直接拉一个3V过去,解决,大家看图

网友:
能修好就行。改电路也是一种方法,何况有些主板本来就只有一路3VSB供电。

网友:
后级电流较小的,飞线解决是个好方法,省了元件也省了时间,赢得客户好评。

网友:
飞得不错,简单快捷的修好,不过可以把飞线弄短点,要好看些。

网友:
,简单快捷

网友:
飞线狂魔

网友:
图里面的NONE OF EUP就是省去EUP这功能就是直接连接3V3_DUAL。你这飞线也太长了吧

网友:
受教了,这就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网友:
厉害了,够效率

网友:
好厉害,即然这芯片没什么用那厂家何必脱了裤子放屁呢,直接从3.3vsb转换器走线不行?

网友:
粗暴有效,修好能用就行,
估计是被杂牌电源害了。

网友:
我最佩服的就算是飞线技术,这是最高境界了

网友:
好野蛮!好粗暴!好爽快的维修方法!

网友:
完美的飞线技术!

网友:
这个故障是垃圾电源不稳定电压升高引起的,遇到多起电源烧主板的了。一定还要检查一下电源,以免再次损坏。

网友:
对呀,楼上说得对,是要注意一下电源

网友:
运气真不错,居然桥没坏,我就没你这么好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