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启天A8150-N000 13076-1M BIOS 版号如图

楼主(2020-05-27):
启天A8150-N000 13076-1M BIOS 版号如图四个BIOS全 自己备份,论坛上的版号不同用不了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EC MX25L8006E_20200525_92949.zip

U34 屏显24_64_20200524_122157.zip

南桥 N25Q064A_20200524_124402.zip

网友(2020-07-16):
我的机器是开机不显示,屏和背光都更换测试过,键盘大小写灯可正常切换,试一下显示BIOS

网友(2020-08-31):
保证各个电压正常,不显,刷楼主的U34包好,本人测试过了。感谢楼主!

网友(2020-10-17):
我有一台开机不显  cpu不发热  开机后不能强制关机  电流能跑到0.5左右

网友(2021-02-03):
有人测试过正常的吗,刷U34

网友(2021-03-11):
显卡的测试过正常

网友:
正好需要 的

网友:
不显,刷楼主的U34包好

网友:
MX25L8006F  和N25Q064A可以点亮,已经下载测试

网友(2021-12-24):
刚好可以用上了,谢谢!

网友A(2022-06-03):
我的不显,刷了U34还是一样,而且U34和我的机器读出来的文件数据是一样的。我打算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显,刷了U34还是一样,而且U34和我的机器读出来的文件数据是一样的。我打算加焊显卡试试。

你好,你的U34是用什么编程器读出来的?U34是24c64wp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U34是用什么编程器读出来的?U34是24c64wp芯片吗?

我用的是RT809F 读出来的。后来机器是做显卡才显示的。不是BIOS的问题。芯片的型号忘了。好像是24C64吧

网友(2022-08-08):
这款机器我的刷BIOS不行 做显卡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看刷个U34的我试下

网友(2022-11-08):
我的版号略有区别,等我修好了,也备份了传上来做做贡献

网友(2025-05-26):
联想启天A8150-D308 一体机 板号13076-1M,,,故障:开机没有显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有显示正常。。。拆机测没有屏供电和背光开启3.3V.。。。。。刷新了U34 24C64wb BIOS后开机正常显示背光也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非常感谢楼主的U34 BIOS......

网友(2025-09-20):
我的屏线1脚没有5v显卡也搞了u28也刷了求助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