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开机苹果不显 大小写灯不了

楼主(2020-05-27):
机器收到 开机不显 开机没声音 电流像跑完码 拆机没进水没腐蚀很干净 检测集显供电不出 cpu问题 建议换板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老板买了u回来 我也说了搞cpu内存1000‰会爆珠 也有可能清黑胶时有可能掉点
如果是数据掉点 主板会报废 先说好报废就报废了
好了换u 换好cpu不跑码 内存黑胶爆球 干内存 干完开机  没事真的不要换u特别是a1708 前面换a1706都问题不大
还有的是卖cpu的说cpu好的全程测好也有坏的 就是a1706上i5 3.1Hz的 开机系统条跑完掉电 拆了装确定好的u开机进系统

网友:
买这个CPU多少钱?

网友:
淘宝上有 不是我买的 应该750吧

网友(2020-10-13):
牛逼的了我的兄弟

网友:
cpu 都敢这样子干,非常优秀啊,佩服了 。。。。

网友:
这种CPU,没有好点的设备一般很难搞得好。

网友(2020-12-23):
请问带T2的换CPU后用不用刷BIOS和刷T2程序?

网友:
之前换CPU也是爆内存

网友(2022-03-29):
楼主狠角色,做CPU时保护一下内存,应该还是能避免爆珠的

网友:
这种打黑胶的真的不敢搞。再说现在的用的bga是11年的迅维360 长一点的cpu 都焊不成功,板容易变形。请问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ga  我都不懂选 哪个型号,生怕买错不好用,也不想买太贵的

网友(2022-09-10):
修好不容易,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小问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