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CPU 电阻正常吗?

楼主(2020-05-27):
笔记本CPU  型号  SR1L4  I5-4210M    测电容的CPU  为  0.6  欧,没板试,是坏了吗?

网友:
有那位大神在吗

网友:
这个CPU报废了.

网友A:
笔记本的4代U都是板集的吧。还有能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4代U都是板集的吧。还有能卡的

后缀带M可以拆

网友:
请问此型号的CPU  这里的电阻一般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4代U都是板集的吧。还有能卡的

此型号可以拆的

网友B:
这个不好测试,找个h81的主板测试下班,没有的话,找个维修店叫他帮你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测试,找个h81的主板测试下班,没有的话,找个维修店叫他帮你测试下

你好,我的是笔记本 CPU,  不是台式机

网友C:
好像挂了吧,阻值有点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挂了吧,阻值有点太低了

一般阻值多小的

网友D:
我记录下的没有低于20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记录下的没有低于20的。

型号不一样吧。我量了。别的型号 一般在 4.5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型号不一样吧。我量了。别的型号 一般在 4.5以上

可能吧,我看了一下4代的最低的联想Y50-70的也是30多点。

网友:
有的U是正常的,你这个型号就不清楚了,,,,,,,,,,,,,,,,,,,,,

网友:
CPU报废了,挂了

网友F:
这可能是挂了,一般CPU怎么着也得有2-20欧

网友:
CPU挂了。阻值有点低

网友G:
4代的没看过那么低的  6代的就知道有那么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可能是挂了,一般CPU怎么着也得有2-20欧

哦。你平时维修时,好小量CPU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4代的没看过那么低的  6代的就知道有那么低的

哦,你平时有测量一下CPU 的吗

网友:
肯定是u挂了    阻值这么低  不挂也残啊

网友:
不一定吧,现在的cpu内阻越来越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你平时维修时,好小量CPU 的,

前段时间测得一个9代故障板,ctm阻值都5以下了。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测得一个9代故障板,ctm阻值都5以下了。淦。

修复了发现了Cpu还是好的

网友:
四代的应该有10来欧以上

网友:
谢谢各位,已确定 CPU  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