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论坛师傅们华硕FL8000U不充电怪现象

楼主(2020-05-27):
充电芯片24780s在插电池的情况下各电压如下
1,2脚19.4V
3脚CMSRC 18.8V
4脚ACDRV24.3V有这个电压是不是就代表出了隔离了?才学不太懂隔离保护到底是指的哪里,是电源插头出来的几个MOS管吗?还是每个AC BAT SYS 公共点都有?
5脚ACOK6V,这个比较纠结,看了好多帖子说3.3V才对,但是有些帖子又是6V到底是多少才正常呢?
6脚ACDET2.6V,这个就是适配器检测脚呀,2.6伏完全正常呀
7.8.9脚0V
10脚PROCHOT5V      11SDA 12SCL脚3.2V
13脚CMPIN 0.25伏    14脚CMOUT 6V
15脚BATPRES# 0V    16脚TB STAT#3.3V
17脚BATSRC 7.56V   18脚BATDRV 7.56V
19脚SRN 20SRP 7.56V    21脚ILIM 1.17V
22GND  23LG 0V  24REGN 6V  25脚BTST7.3V
26脚HG 7.56V  27脚LX  7.56V  28脚VCC  19V

借一个图

有个疑问,整机不触发的时候PQ89031.2.3.4脚都是7.56V,5脚AC BAT SYS19伏,这个是正常的吗?

触发的时候PD8901 3脚P CHG BST R是14V,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充电芯片几个关键电压都正常呀

这块电路是原理是什么呢?懂的师傅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还有一个怪现象是拔了适配器电源指示灯还是会亮着,只有拔了电池才熄灭,看了帖子以为是华硕排阻102还是103通病,结果只找到和充电电路有个472排阻,已经更换了新的还是无果故障依旧。

网友A:
acok查查吧,感觉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ok查查吧,感觉不正常

根据24780电路图5脚AC OK和24脚REGN。相连的话确实是6V呀。难道是6V通过100K电阻后应该是3.3V?我量了电阻是好的。

网友:
额忘了补充了,这个机子是不充电不开机,按开机键3.3伏先降低马上又回到3.3v,由于没有直流电源所以不能测开机电流的情况。上个贴子有说,换过BIOS芯片和程序。就是时不时的在不装内存条的情况下能触发,难道是内存条装上导致哪里短路保护了所以不开机吗?但是不装内存也只是偶然能触发呀。EC,充电芯片那些的工作条件都好像正常呀,不插内存偶然的充电指示灯一亮就能自动触发。

网友C:
先把开机修好,看充电芯片电压,感觉正常,不充电也可能和电池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开机修好,看充电芯片电压,感觉正常,不充电也可能和电池有关系

这个电脑不装电池不过隔离怎么开机嘛,而且开机条件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24780电路图5脚AC OK和24脚REGN。相连的话确实是6V呀。难道是6V通过100K电阻后应该是3.3V?我量了电阻是好的。

acok是由regn经过电阻分压为3.3v的,我反正没有见过acok为6v的

网友D:
acok出芯片后要为0v才正常,另外24780s我中过招,买的5颗芯片都不行,各种问题一会儿过保护隔离一会儿不过电压也很奇葩,把我整的怀疑人生,后面换了一家又买了5颗,一装上去就好了。本本芯片张买的,可能他这一批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ok是由regn经过电阻分压为3.3v的,我反正没有见过acok为6v的

你看一个这个帖子
华硕FL8000U不充电不开机维修
作者笔者,他的ACOK就是6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个这个帖子
华硕FL8000U不充电不开机维修
作者笔者,他的ACOK就是6伏。

说错了,acok是由外部上拉的,换了电池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ok是由regn经过电阻分压为3.3v的,我反正没有见过acok为6v的

确定主板是这个电路,不是3.3V那个电路。REGN 6V通过PR115  100K接到5脚ACOK,不明白这里电压应该是多少,电阻我拆下量过是100K,上面那个PR135  10K接地的电阻是什么作用?点位图上是一个电容PC8912,但是实物没零件。点位图上也没这个10k接地电阻。接充电芯片5脚的PR8928是0欧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主板是这个电路,不是3.3V那个电路。REGN 6V通过PR115  100K接到5脚ACOK,不明白这里电压应该是多少 ...

图纸上标有@符号的有可能没有装的,修充电先换个电池再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标有@符号的有可能没有装的,修充电先换个电池再修主板

电池正极有7.56伏,3.4检测脚也有3.2伏呀,不能排除电池是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标有@符号的有可能没有装的,修充电先换个电池再修主板

我觉得可以反推这个6V是对的,因为PQ8905  2脚控制1脚和6脚导通,6脚连到了EC108脚AC IN OC#,这个AC IN OC#电压为零伏是插适配器的时候是正常的吧,所以可以反推AC OK 6V正常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acok是由外部上拉的,换了电池没有

没有换过电池,自己的电脑,媳妇不让乱花钱,我为了修这个电脑买东西都花了一百多了,她说拿去外面修都差不多了吧。所以就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ok出芯片后要为0v才正常,另外24780s我中过招,买的5颗芯片都不行,各种问题一会儿过保护隔离一会儿不过电压也很奇葩,把我整的怀疑人生,后面换了一家又买了5颗,一装上去就好了。本本芯片张买的,可能他这一批都有问题。

我也想换个充电芯片试试,或者重新焊接试试,这个电脑放摩托车后备箱经常颠簸

网友:
初步确定不开机和CPU温度管理芯片有关,拆了芯片不插内存充充电指示灯亮,自动触发。装上内存后不能开机,可能有短路,慢慢再查了。

网友:
初步确定不开机和CPU温度管理芯片有关,拆了芯片不插内存充充电指示灯亮,自动触发。装上内存后不能触发,后来又拆了内存供电旁边一样的芯片,插上内存待机有1.2伏了。现在有个问题是每次都会自动触发,屏不亮,不确定是不是内存问题,装了一根2666频率,以前那根是2400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过电池,自己的电脑,媳妇不让乱花钱,我为了修这个电脑买东西都花了一百多了,她说拿去外面修都差不多了吧。所以就没买。

修不充电第一步就是先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ok出芯片后要为0v才正常,另外24780s我中过招,买的5颗芯片都不行,各种问题一会儿过保护隔离一会儿不过电压也很奇葩,把我整的怀疑人生,后面换了一家又买了5颗,一装上去就好了。本本芯片张买的,可能他这一批都有问题。

我也在他家买东西

网友(2020-06-30):
修好了,内存条下面烧了个电容,结果淘的二手内存是坏的,昨天京东买了一根4g回来,今天插上就亮了。

网友:
多谢各位老师指点感谢!

网友:
我的意见笔记本电池有问题!你好好检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