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板号SuperX 5B VC

楼主(2020-05-27):
插电,电流灯有闪,待机0,拆机检查不过公共点,首先怀疑公共点短路,检查并没有短路,下一步怀疑充电芯片相关问题,经检查,插电芯片供电,电压检测脚,PRS200没坏,到芯片1.2脚通的,就是4脚没升压导通隔离管,有听说有些机器要电池正常才过公共点,不然过流保护,很敏感,【之后把电池插上真可以呢】其实我的电池是坏的,是乱弄,把Q201直通也可以达到目标,首先PQ200体二极管提供小电流,之后充电芯片正常了就驱动PQ200变成大电流导通,现在公共点有19v电压了。待机终于有了,3V5V已经出来,按开关上电竟然到0.096A,不上电,经检查3.3保护了,5V正常有,估计3.3V的相关电路发生短路或者芯片坏,弄了好久没找到问题,后来断开3.3V电感外接3.3进来测试,触发后就被拉低电压到1.6V左右,不触发3.3稳定,上电就拉低电压,应该查3.3转换电路,查了很久才找到PU700是+V3_3AL_DS3转+V3_3S的,通电3.3V,发觉电流过大,乱摸烫到手才知道是C615短路导致。拆掉解决亮机。

联想拯救者15ISK 版号NM-A711 SuperX 5B VC.pdf

网友:
发错版块怎么转移呢

网友A:
楼主  帮忙打一下内存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帮忙打一下内存对地值

电脑拿走了哦

网友(2022-07-01):
引用 网友A:
楼主  帮忙打一下内存对地值

拿掉内存139。插上内存89

网友(2022-08-25):
想下载可没积分,也无法充值,无法支付宝微信充值😭能不能求个好心人发一个deepnet.org@gmail.com好人一生幸福

网友:
原来图已经下载了,谢谢,收回上面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