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机器哪个大神能修复

楼主(2020-05-27):
今天接了太电脑,说是前几个月进了水,现在才拿来修,我给他说修不好,只有换主板,客户非要我给他修。这谁能修好啊,早点不拿来,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有

网友:
惨不忍睹

网友:
洗刷刷,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A:
刷一刷,补一补,烤一烤,吹一吹。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刷,补一补,烤一烤,吹一吹。再看看。

已经烧了,还要挖开。我是不搞,浪费时间

网友B:
首先把板子用热水加洗涤精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板子用热水加洗涤精洗干净

岂不是要先浸泡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浪费时间,换主板吧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再说,然后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看起来好象是E430或E431的板子,应该不贵啊

网友:
那还不简单,报个比换还贵的价格,愿意修就换个板给他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网友:
是没有动手的欲望根本

网友:
报个换主板的钱给他修好不就得了

网友:
看到就已经吐了。。。。。。。。。。。。。。。。。。。。。。。。。。。。

网友:
只要出得起钱,挖穿板子也给他修

网友:
你就说修的价格高于买主板的价格
他应该就会换板了

网友:
那就换下吧。。。

网友:
这个需要高手来修

网友:
都这样子了还修

网友:
先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刷,补一补,烤一烤,吹一吹。再看看。

目测有点严重。没有利润空间不建议修,有费力不讨好的可能,有不稳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