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78大短路 板号17841-1秒杀

楼主(2020-05-27):
   大短路一般都非常容易发现,但是这个缺很难,19V直接对地,烧了半天怎么都烧不出来,所有的上下管测试正常,看来只能排除电容了,一个一个的拆,最后拆到开关键跟前的电容不断了,于是把坏电容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没有明显的损坏

网友:
大短都烧不出来,不会呀

网友(2020-12-19):
烧的时间长点。电流线粗点。不信不出来。哈哈。

网友A:
电容短的应该很快发热啊

网友(2023-06-22):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的应该很快发热啊

散热好的主板,尤其是dell这种,短路电容的发热量超低,甚至不发热,我那1650元的热成像海康H10,有时也无能为力。应该是设备低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