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笔记本装了win8系统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20-05-27):
戴尔笔记本装了win8系统不能正常关机,只能关显示其他功能还在开机状态,我给客户装了win7系统后又正常了,这是啥情况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装驱动正常,一装驱动就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装驱动正常,一装驱动就关不了机。

没装驱动的,Win8装驱动嘛

网友B:
那就告诉客户要么win10要么win7,win8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告诉客户要么win10要么win7,win8不行

这种情况不支持win8是嘛

网友:
是bios激活的系统吗?

网友:
WIN8  基本已经没有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