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HK9MB6D0Z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0-05-27):
商家拿来,裸主板一张,通电不跑码、、、、
接电测试(一般先刷BIOS),测量电感,PL10,PL7电感电压跳变

测量芯片工作条件vron跳变

继续追查信号ALL_SYS_PWRGD, ,有个+3V上拉。。。。。上拉信号不正常,只有2.4V左右,二级电压没导通、、、、

二级电压就方便了嘛

查控制级MAIND,只有6V左右在跳变,正常应该是10几V嘛 ,断开PQ那个啥,发现信号还是同样的。

查后面去了两个MOS管, ,取掉这个管子,MAIND电压恢复正常,更换,通电,开机,跑码、、、、维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