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cx3100走纸但不打印。

楼主(2020-05-27):
打印的动作正常,但出来的仍是白纸。把己经击穿的A2037与C5694对管换新后故障依旧。请大师们指导一下,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一般otl线路有3个。
1保险
2三对管
3驱动管理ic
这个先测量保险导通,如果不导通,更换保险
2对管测量的A2037的阻值是否发育正常值范围,大于的话驱动管理芯片
没电的烧对管跟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