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30C-15IKB进水了,LA-G201P腐蚀一个电阻

楼主(2020-05-27):
联想330C-15IKB进水了,LA-G201P腐蚀一个电阻,不知是多大的 测量一端是19V一端没有电压。谁手上有这个主板了帮忙测试一下看看多大的,非常感谢。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330C,板号LA-G201P ,故障是开机能触发,电流不固定,屏幕没有显示,随便帮你测量了一下,我是拆出来测量的,从上到下看第一个电阻560K,第二个电阻100K。

网友:
根据旁边元器件结合电路图来找到具体元件

网友:
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论坛里没有啊

网友A:
跟下面那个电阻一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下面那个电阻一样大的

量错了,是分压的,20v分压电压是3v

网友(2020-06-26):
用500K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