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p2028B0通病,掉电,重

楼主(2020-05-27):
神舟p2028B0通病,掉电,重启,不开机,2连8,3连6,pR121直接连,pr122空位,有就拆掉!是不是比那些安装加二极管的爽

网友A:
PR121一定要拆掉,直连!否则开机信号就能拉低1.2v,不会触发!PR122有必须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121一定要拆掉,直连!否则开机信号就能拉低1.2v,不会触发!PR122有必须拆掉

不错,牛逼

网友B:
很可能不是芯片坏,是D3坏

网友:
这个芯片买来都是坏的

网友:
直接改线,方便快捷还稳定。

网友:
谢谢分享改装过程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多年。我一把都是换管子。每天都要遇到几个子。早些年一个都没修好。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上次也这样跳线过,还是不行,原来那个121没去掉,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不是芯片坏,是D3坏

是的,这款d3问题也不少

网友:
捡钱机这个故障》》》》》》》》》》》》》》》》》》》》》》》》

网友:
牛逼!现在搞这样的开机电路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不是芯片坏,是D3坏

说的是这个芯片坏了解决方法

网友:
通病很喜欢,使我这样的小白爱不释手!

网友:
这机修这一台,当时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这个坏的芯片要拆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不是芯片坏,是D3坏

果然老手D3和R22都拆。 R22是空的

网友(2021-08-24):
一样   遇到坏的都是飞线 懒的发芯片

网友:
神舟的板子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