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X1PDMB8E0掉电,不亮

楼主(2020-05-27):
DAX1PDMB8E0掉电,不亮机,拔掉内存不掉,换内存刷BIOS无果,判断显卡故障,断独显还是掉,感觉应该是集显供电或者CPU坏了,cpu板载的,集显供电有,没有示波器,直接换滤波,搞定

网友:
版主给我点分吧,100的帖子看不了

网友:
这个板块加不了分,可惜了。。。。。。

网友:
上次有台这样的机器也是跑码掉电,,拆内存不掉,,没有修好,,估计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又是电解电容惹的货?

网友:
我是来换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