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面容断脚

楼主(2020-05-27):
老哥们经过检查发现这个脚断了,面容变成一高一低,然后被我点上了,可是还是一高一低,是不是这样子没点好呢?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外观,都已经废了

网友B:
厉害了 这个也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这个也能搞?

没搞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外观,都已经废了

有点灰而已,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
都是高手呀!!!我要去配眼镜了!!!

网友C:
搞好没有搞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D:
面容很脆弱,你这样动烙铁百分之九十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面容很脆弱,你这样动烙铁百分之九十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好没有搞好了分享一下

没好,可能是我方式不对,自学爱好者

网友:
鎹釜闈㈠灏卞ソ浜嗭紝涔熷氨鍑犲崈鍧楄

网友:
可以用银线胶代替焊接吗,小白不懂,勿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