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开机异常

楼主(2020-05-27):
请教各位大神,联想Y50-70  LA-B111P机器,单接电源适配器,隔离也过,按开关,指示灯闪下就灭,不能开机。接好电池,再接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此时ACOFF信号变高,关闭隔离电路,机器用电池电,开机正常,电池电消耗完后,自动关机。查图纸,ACOFF信号由EC发出,强制拉低ACOFF信号可以开机,并且隔离不关。请问强制ACOFF为低会不会产生其他问题?有没有人修过这种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各位大神。我附个图。

网友:
在线等各位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
强制拉低,电池那边会被干死的啊

网友:
不知道这个机器为什么待机时ACOFF低电平正常,触发后就变成高电平了,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后面想了一下,感觉不会出什么问题,只要插上适配器电池隔离那边关闭应该就不会出现问题:daxiao: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 , 很典型的

网友:
那这个ACOFF是否可以强制拉低?

网友:
acoff强制拉低,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你用电池应该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强制拉低,不用电池开机,会不会烧东西?

网友A:
ACOFF强制拉低,电池也接在机器上,会不会一直对电池充电,电池会不会充爆了呀?

网友:
你测过适配器中间针没有,看ec那边是不是高电屏,按理说应该不会,只有看看别的大神回答了,我没有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FF强制拉低,电池也接在机器上,会不会一直对电池充电,电池会不会充爆了呀?

PQ302换了,注意P管,在不行换充电芯片

网友:
PQ302和充电芯片都换了,还是这样,充电外围也查了,没发现问题,没招了

网友:
PQ302和充电芯片都换了,充电的两个MOS管,放电MOS管,也换了。
充电芯片外围也查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开机瞬间公共点电压正常么?考虑隔离管或保险性能不良导致公共点大电流电压变低

网友:
单插电源,待机下和触发后,ACIN信号是否都正常

网友:
就这样直接进系统测试其它没问题就行。

网友:
ACOFF只有在做电池校准的时候,EC才发出高电平,所以平时强制拉低是没关系的。

网友:
先修适配器这边 插适配器看公共点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