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80G维修

楼主(2020-05-27):
板号:dabklgmb8d0 REV开机暗屏,谁修过此故障指点一下,或有相关的资料请上传一份为谢

网友:
就是暗屏你什么都没测?屏供电  开启亮度这些都满足吗?

网友:
你都不上测试屏看看的吗

网友:
不先换个屏幕看看嘛

网友:
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
直接点    换个屏试下

网友:
好人做到家了。。。。

网友:
换个屏,查下屏供电 背光开启  有点位图还是很简单的 加油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给力的。靠普的,谢谢了哥们

网友:
举报!水贴!!!!

网友:
9楼好人

网友:
屏幕开关信号出没

网友(2020-09-07):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暗屏都要来云修机了?自己找个屏换上还是暗屏就直接测试开启调节和19V有没有不就可以判断故障了

网友:
这型号图纸哪里有啊 老哥

网友:
这好像没点位吧,开机暗屏从屏接口的保险电阻开始下手

网友(2021-01-02):
有图纸没有分享出来

网友:
论坛有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