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Y66电池温度低 停止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20-05-27):
手机插充电器5秒后无充电电流 手机显示电池温度低 停止充电。这个问题是尾插排线上温度检测电阻虚焊或损坏。补上一个8K电阻故障排除 电阻位置看下图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
路过  见识一下

网友:
学习,这毛病不好修吧,尾插排线没线路图可参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