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梅捷SY-H110-D4+魔声版V2.0

楼主(2020-05-28):
官网下载的也不亮机,就报警2声也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几年出的主板,官网BIOS都不能 直接使用。需要用原机的合成后才好使,我也不会。哪位仁兄有原机备份的也可以,上传一下。

网友A:
L10   测测有电吗      挨着SATA 3.0 那个0欧电阻 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10   测测有电吗      挨着SATA 3.0 那个0欧电阻 通的吗

你这是什么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回答?

你认为是什么回答?    说的主板的零件的位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回答?

这位仁兄能说出零件编号,应该是个高手。可惜我没找到L10, 也没有找到0欧姆电阻。能再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