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28):
    型号:联想G40-3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找到通病电容(贴纸下面的3V 5V的公共点滤波电容)拆了打值,居然还是短的,看了一圈也没发现有明显的爆裂的电容,只好使用烧机大法,烧到是内存供电的公共点滤波电容短路一个,拆掉后打值正常,上电显示OK

    型号:联想G50-7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个跟上面的机器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个外壳,撕开贴纸,拆掉通病电容,打值正常,上电显示OK

    型号:索尼PCG-61212T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开发现待机都有,按开关没反应,拆下板子没进水没腐蚀。用万用表划了一下开关排线接口,触发了,又把板子装到C壳上用开关排线又不能开,拆下开关小板发现是进水的,洗干净烤干后,按开关可以触发,但是过内存不显,这个机器显卡也是通病,直接加焊了下来,上电显示正常,进系统跑鲁大师OK

    型号:联想昭阳K23
    故障:不开机,进水
    维修过程:由于客户没有说是进水,刚开始没拆机之前上电0.23左右的电流,我以为是没CPU供电,拆开主板撕开贴纸后发现是进水的,在时钟芯片位置比较严重 ,洗干净烤干后,把腐蚀严重的元器件拆了,根据图纸找了一样的补上,时钟芯片也拆下来刮干净重新焊上,打值都正常后,上电电流一路小跑,感觉已经显示,接屏测试已经显示,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宏基S7-391
    故障:上电掉电,电流0.2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很多灰,风扇完全堵死,上电0.2掉电后重复自己上电,测试瞬间电压除CPU供电外都正常,在论坛找到了PDF版的点位图,测试H_CPUPWRGD没有,再往前级查了一下APWROK和PWROK使用的是同一个信号S0_PWR_GOOD,在外围的电阻测试瞬间有3.3V,南桥在收到这两个信号正常后就会发出H_CPUPWRGD,现在就有点怀疑南桥,上去BGA加焊了一下南桥,上电测试CPU电压已出,电流有跳变,按开关可以关机,装机上屏测试显示正常,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联想310S-14IKB
    故障:暗屏
    维修过程:暗屏我一般是先拆屏下来,拆下屏后发现屏的升压电感位置的贴纸都糊了,肯定是升压二极管后级短路导致,撕开贴纸打值果然短了,就两个电容,拆了一个还短,再拆另一个不短了,找了坏屏换上电容保险后,打值无异常了,上电测试还是暗屏,因为之前的电感都烧糊贴纸了,所以把电感和升压二极管一起都换了,再次上电显示正常,背光已经亮了。

    这并不是一天修的机器,现在没那么忙,一天也就两三台,有的小问题就不发了,这是两三天累积了一起发的。

网友:
每天坐等你分享维修经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