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奇怪 重启问题

楼主(2020-05-28):
I3。二代 U。安装系统 都没问题 不能打开 鲁大师 或360 驱动大师。打开 就重启
重启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咸鱼100大洋买了一个主板,解决

网友:
有好多讲这个主板 都有这问题。你的换主板 好了。
是不是说明 这个主板。还是坏了 才导致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主板也便宜 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