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手机不读卡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28):
  机器型号:iPhone 6S

  故障描述:接修一台6S说不读卡,去补卡也不行。

  检查过程:测试发现插卡,提示未插入卡,按住卡座,又提示无效SIM卡。

维修过程:
  先清洗一下卡座,肉眼观察卡座还是比较好,不需要挑几下针脚,插卡测试还是无效。打开鑫智造图纸,这里有一张6S的SIM卡图纸,非常醒目明了,非常棒,大家请看。

  不读卡,先查卡座的卡插入检测脚,有500多对地阻值,基本正常。然后开机后,插入空的卡槽,再测量卡检测脚的电压有1.79V。

  正常。

  然后测量卡座六个脚的对地阻值。

  六个脚都正常。

  接下去我们按照鑫智造的图,测量插入卡座的瞬间,卡座1脚的电压PP_UIM1_LDO11,这个电压是由基带电源提供,正常情况是1.8V,测量时候,是用空的卡槽插入,插入的瞬间立即测量。

  经过多次测量发现,没有电压。顺便又测量了卡座的7脚,也没有电压。

  充分说明了不读卡是基带电源没有输出电压给卡座的缘故。

  现在开始动手拆开整个主板,然后先对基带电源进行加焊。加焊后开机还不行,然后就换基带电源,在测试插卡就认卡了。

  维修感想:鑫智造这张图,非常好,我们又找来鑫智造的x的SIM卡图,也是非常相似,以后遇到别的iPhone机型,完全可按照同样的思路来维修,并举一反一。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学习了,,有图纸修机器是快!!

网友:
对举一反三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有图纸修机器是快!!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