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M7400 EF报错

楼主(2020-05-28):
找了个主板代换过来 确定主板问题 要怎么搞 测了下接口数据正常应该不是主控芯片坏了 有搞过的兄弟给指导下
芯片

网友:
不是主控芯片坏了,带动马达那边那个芯片烧毁了

网友:
看错了,ef不是电源100次电压异常么,排除电源问题,那就是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