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达856 万用表维修

楼主(2020-05-28):
分享一款非常老款的万用表 leader 856通病:开机报00000或FFFFF

故障是MCU不工作,故障原因是内置 Ni-CO电池漏液导致电路板腐蚀

处理方法:拆除电池,把所有短线用飞线方法修复通路。
如果还是不工作,需要检查晶振和HC373等等主要部件

MCU的主要线路图(手工画的,将就看吧,毕竟花了3小时查线画图)帮助不用拆ic直接飞线即可。

网友:
手工画图加分

网友A:
表面受潮氧化了,,,,,,

网友:
这个表好用吗

网友:
大家都有用台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面受潮氧化了,,,,,,

电池漏液腐蚀电路板,所以才飞线维修

网友:
还行,比200内的国产表好用

网友:
好像没有电容和频率档。

网友C:
很好的工作表,去年买了两台坏的,没修好还在吃灰中

网友:
太费精力了!

网友D:
66666,几位的啊,老爷表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66666,几位的啊,老爷表不会吧

4位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池漏液腐蚀电路板,所以才飞线维修

哪里买芯片代换?用什么型号?

网友:
修好就行。给予表扬。辛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哪里买芯片代换?用什么型号?

准备AT89S52、6M晶振、HC373这几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AT89S52、6M晶振、HC373这几个就行了

谢谢!。。。

网友:
这表修好精度也不行了啊

网友:
鬼子的四位半台表,测电阻太慢,电压档还可以。这个故障是通病了。真正好用又便宜的是日置3238台表,速度飞快又耐操。

网友(2020-07-05):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工作表,去年买了两台坏的,没修好还在吃灰中

发过来帮你修,已经知道它的诀窍了

网友F(2021-03-16):
收藏级别的我有全新的没有用过,全国就一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