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技嘉gtx2070显卡

楼主(2020-05-28):
技嘉gtx2070,进系统装不上驱动。查供电,时钟都正常,工厂程序测显存不报错,刷过bios无果,加焊gpu好了。不知道收300客户有没有意见

网友A:
这种加焊就可以解决装不了驱动吗、

网友:
弄好了,说服了客户就行,

零件,工具不值钱,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值钱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A:
这种加焊就可以解决装不了驱动吗、

不一定加焊都能解决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