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联想的L-IG41M的折腾之三-oem win7 没法自动激活

楼主(2020-05-28):
我在网上找了好几个oem win7系统,有一个与MSDN 我告诉你网站的SHA1相同,安装上去后有2个主要问题。1、系统不能自动激活。(我用AIDA64查了我的slic是2.1版)2、网络连接不上。(tip/ip4和6都安装不了)

不知哪位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告诉你上的系统和原版差别不大都是特别纯净的,本来就要自己想办法激活和打驱动,GOST版的不是原版的都代自动激活和打驱动,还有预装应用

网友A:
先用KMS,或数字激活工具激活,或者你先用万能驱动把驱动都打上再上网买激活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KMS,或数字激活工具激活,或者你先用万能驱动把驱动都打上再上网买激活码

谢谢回复,我下了个msdn的企业版的win7,安装板。已经装上了。(装上时就是激活好的,网络也是通的)。目前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A:
企业版有些功能个人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企业版有些功能个人用不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原本系统好像就是家庭版还是什么。。。反正要一样的才行,不过我从来不用原来的版本,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的。

网友:
嗯,其实确实无所谓,就有些功能不一样但是个人使用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