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KPRC-W10进水

楼主(2020-05-28):
昨天同城一个同行说有台机华为kprc-w10进水了 ,然后还可以开机到windows就断电了,发了闪送过过当时我就拆机跟他描述的一样,然后拆机发现进水和腐蚀的地方 ,当拆贴胶纸的时候掉了一个二极管,一个k72小场管有个腿也断了,二极管原来上还有好多个型号,打了阻值再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下次碰到这种粘力很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拆。还有个电阻有一边引脚腐蚀焊不上了 ,它是从多的阻值。 板号:DAH96PMBAB0找不到图纸,手上同样主板的帮量一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这个是待机芯片   SY8288BRAC

网友:
你找一下SY8288B的图,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是待机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待机芯片   SY8288BRAC

谢谢 在la-d301p上有 499k的

网友B:
机器修好了吗,有没有1M的那个BIOS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修好了吗,有没有1M的那个BIOS资料

早修好了,但是没有备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