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NEX不充电 有时充有时不充通病 已修好多台

楼主(2020-05-28):
VIVO NEX不充电 有时充有时不充通病 已修好多台

VIVO NEX不充电有时充有时不充通病修好多台.rar

vivo nex充电

网友:
想看看但是要分,修到再说吧

网友:
到时候遇到在看看

网友:
排线引脚虚焊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掉左边那个排线OK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后来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