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毁灭者dc大短修好后进pe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20-05-28):
      板号:6-71-nb500-d02    上八代8400,显卡1050。
      故障:按开机无反应,很大的糊味,拆机查看,大短,cpu供电背面19v铜箔烧毁一片。
      维修:一切处理好之后不再短路,修补飞线然后测各大电感,均无短路后裸板能上电,正常后装cpu上电,看电流跳变也正常,接屏显示正常,以为这样就修好了,等都装的差不多了上电再试,不进系统就重启,用pe测试一样,在显示windows标志处转圈马上要进入桌面的那一刹那掉电重启,然后如此反复,屡试不爽,再拆开始排查,测试cpu正常,查反馈也无断线,然后定芯片,依次更换复合管87350,ic和mos中间的ncp81151,供电ic 81213p,升压电容,vccgt的复合管和81151。最终故障依旧。
示波器抓了下掉电时slp_s3和vcore对比:

还有一点很不理解,vccgt始终没测到电压。
  烦请各路高手给分析下该怎么修。

网友:
刷一个bios 试试

网友A:
台式机CPU佷耐压的应该没问题,刷BIOS看看!

网友B:
肯定还是烧的这一部分问题,CPU供电场管先都换了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小了

网友:
这个烧的这么严重是不是板成穿了

网友:
老板示波器用的单次触发吗,用示波器就只会看一下BIOS和PWM,你这个试试查下检流部分

网友:
这个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CPU佷耐压的应该没问题,刷BIOS看看!

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还是烧的这一部分问题,CPU供电场管先都换了试试

87350全换过了。。

网友:
烧的这么夸张

网友:
这种CPU应该被19V击穿坏掉了!

网友:
送走吧!在这玩意说实话这么严重

网友:
原来也修过这么个玩意,现象一样最后还没搞定

网友:
这机器就是这样容易一烧一大片,VCCGT是集显供电啊,你独显供电开启了吧!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板层绝缘不好了

网友:
能进pe,进去就显示掉电,板层内部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C:
CPU供电电感前端,是不是都有波形,三相供电都有没有出来?

网友D:
我给你提供思路吧,进系统瞬间功耗很大,CPU供电,集显供电不稳定都会这样

网友:
掉之前CPU电压应该跳很厉害,这种问题不好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提供思路吧,进系统瞬间功耗很大,CPU供电,集显供电不稳定都会这样

这我知道,问题是该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电感前端,是不是都有波形,三相供电都有没有出来?

三项供电电感前端都有波形,唯独有一项的峰峰值始终24v左右,别的两项25左右。升压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F:
从对比看是VCORE先掉,先换个双核U测试
示波器查各相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从对比看是VCORE先掉,先换个双核U测试
示波器查各相供电是否正常

换G5400排除过了。除了vccgt不正常,别的没发现。触发后vccgt电感前端出现一波很稀疏的25v波形后就再没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G5400排除过了。除了vccgt不正常,别的没发现。触发后vccgt电感前端出现一波很稀疏的25v波形后就再没有 ...

VCCGT电感前有出现过正常幅值的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我知道,问题是该怎么修呢

和你飞的那根线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CGT电感前有出现过正常幅值的就正常

哦,多谢指导。原来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2021-10-04):
上热成像,估计还是有地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