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wifi触点在哪里?

楼主(2020-05-28):
收到一个主板摔断一点的8p无线信号弱。触点好像直接没了。连线连哪里?

网友A:
这么新的手机 都开始修主板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手机 都开始修主板l

换壳的,不然这地方怎么会断。肯定摔重了

网友B:
论坛视频里有一个修信号后WIFI信号弱的,,去看看就知道连什么位置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v/video-265.html去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这个论坛有维修案例的   或者鑫智造上看一下点位图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视频里有一个修信号后WIFI信号弱的,,去看看就知道连什么位置了!!

嗯,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有维修案例的   或者鑫智造上看一下点位图走线

谢谢,看到了,弄好了,虽然信号没有其他机器强,但是也比之前好不少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信号弱的、无4G就这断线的,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