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DELL 一体机 Vostro 24-546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0-05-28):
DELL 一体机 Vostro 24-5460,板号为14058-2,BIOS是16M,独显,独显型号为N16S-GMR-S-A2。

南桥型号为SR2CA

电流跑到0.83不动,刷BIOS,亮机。

附上BIOS

网友A:
这是原机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机BIOS吗??????

不是,说是工厂BIOS,需要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
有刷好的吗?我的刷了会自动掉电,什么情况

网友(2020-08-01):
同型号  开机反复重启 可以刷不

网友B(2020-10-24):
楼主你是
上BGA  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
上BGA  OK了

不是的,刷BIOS好的。上BGA属于错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刷BIOS好的。上BGA属于错杀了

我这台电脑是刷了你的BIOS还是不得,一直报警,好像不过内存,迷茫中,请教一下你是什么问题呢?CPU和内存条都换过还是不得

那位大神带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