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刷机报9

楼主(2020-05-28):
硬盘换了好几一个硬盘周边没掉东西阻值整体偏高1倍左右啥毛病大神们

网友:
不一定是硬盘本身的问题   焊盘阻值打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网友A:
以前遇到过U2还是哪个元件导致的不认硬盘

网友B:
整体偏高应该是测的问题,有的直接通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U2还是哪个元件导致的不认硬盘

谢谢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体偏高应该是测的问题,有的直接通CPU

表笔接反了

网友:
哈哈,找到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