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手机维修实习小结--福仙

楼主(2020-05-28):
我觉得写得很真实,经得作者同意,我来分享给大家。

迅维实习小结
时间飞快,感觉转眼实习学习期就过了一半了。但在这一个月零20天的学习中,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收获很大,因为师傅要求很严格,细致的讲解和演示手法及注意事项,尤其是细节部分,特别是配上三目显微镜,看得更直观明了。今天从手工、理论、故障机维修流程三个部分总结一下自己的收获。
第一:手工方面
1、手工差导致故障扩大化。更换一个芯片或电容电感,一是手不稳或手抖导致碰歪、碰掉周边芯片或元件,在补救的过程中继续碰;二是风枪温度、时间把握不好造成芯片吹死或周边有胶芯片吹爆锡。两个原因导致小故障变大故障,甚至修死机子。手工差就得多练,不是练得多,而是在正确的手法和方法基础上去练。手抖时为手找到一个支撑点固定,效果很好。风枪的温度和吹的时间是拆装芯片元件的关键。每次更换风枪,要找到风枪的基础温度,并根据自己的习惯,枪嘴与芯片的距离,找到适合自己的温度,小芯片无胶芯片高温快拆。小芯片风速低些,不然芯片吹飞找不到。有的不可更换的小元件,吹不见了小芯片就相当手机废了。有胶芯片把握除胶、拆、装的温度,除胶要干净,稳(手)、准(温度时间)、狠(不犹豫)+细心耐心,成功的机会会更大。
2、拆芯片导致芯片破损:拆芯片分两种,一般是更换芯片时,好板的芯片要拆掉,此时是保板要紧,拆的时候可用镊子撬着芯片或夹着芯片,保证在芯片锡刚刚融化而周边元件锡还未融化前拆下最佳,保了板子,至于芯片是否碎了没关系,本就是要换的。在料板上拆芯片时,是要保芯片,风枪对着芯片吹,待芯片锡完全融化,讲芯片撬下或用镊子轻轻取下,确保芯片的完好。一般,对于音频等玻璃元件,尤其是元件特别薄,一用力就碎,特别要轻,当力度把握不准时,最好是用镊子轻撬。
3、确保板子干干净净。要保证在维修之后还比较干净或干净如新,焊油松香的用量和清理很重要。不管是清理焊盘还是装芯片,焊油质量不能太差,每次用量适中,焊油不要多的满板子跑,多了很难清理,受热后清理不好,影响板子美观。最好是一步一清理。熏松香法检查短路,检查处理完,立即将板子清理干净,安装好芯片,立即将周边焊油或多的胶等杂质清理干净,这样做好看上去,板子就很清爽。另外拖焊盘确保焊盘一定要用吸锡带拖平整拖干净,以便植好锡的芯片放到焊盘上同样平整,焊完之后完美如初,而且整体贴合度也会更好,不易返修。
4、拆装机也熟练了。尤其注意苹果机的螺丝,否则装错位置很容易打穿螺丝孔,开机排线指纹排线容易扯断,尤其是指纹排线断了需要飞线,大大增加了维修成本和时间。6P/6SP等机型主板背面有扣天线,拆主板时一定要小心。装机时排线接口和天线不要被压在主板下面,否则要么排线接口压断,对应功能也会失效,天线压在主板下,甚至会造成短路烧好元件或主板,后果严重。
第二:理论方面
没有理论的维修是盲修,或者是修通病,就是通病我想也是在理论维修的基础上,因维修的几率非常大,从而总结而出的经验。理论就离不开鑫智造的电路图点位图
1、对于不开机,可分次三段:接电段、触发段,判断依据主要是电流大小。
(1)接电段。可分为接电小漏电、接电大电流、接电大短。如果漏电电流很小,不想影响开机和手机功能,则可不修。如果有影响,可对应功能查短路的地方;对于接电大电流和接电大短,一般是先观察主板外观,查明显腐蚀(特别是进水机)或维修过的爆锡连锡的地方。再接电用手触摸找出发烫的地方,最后用松香法找出具体故障点进行维修。当芯片底部短路是,没有明显发烫,则需要通过通过新制造点位图的电路打值,找到短路或被拉低的线路,一步一步拆芯片,直到发现短路点。一般接电大短判断起来比较简单。同时注意机型的对应通病,可节约维修时间。
(2)触发段。可分为:不触发维修(触发电流为0)、开机小电流、定电流、开机大短(主供电或BUCK电压短路)。可以根据开机时序,根据开机电流判断故障位置,根据电路图原理测量相应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总线等)。
2、不显示。对于不显示,是在开机电流正常变化,但就是不显示,就要根据显示电路的工作原理进行维修。其中,无显无光先修显,有显无光就修光。
3、显示但进不了系统一般出现的现象是定白苹果、白苹果重启。先看通病,再刷机看报错(白苹果重启要先排除外设)。
4、开机进系统的机子,根据功能故障找对应功能的电路图原理,寻找故障点进行维修。
总之,理论是维修的指路灯,为我们维修指明方向,明确了维修思路,才能少走弯路。
第三:故障机维修流程:当我们接到一部故障手机,先明确开机还是不开机。明确修什么再进行维修。一般步骤为:
1、观察手机外观,有损坏或缺失部件,做好记录备注;(寄修客户密码需联系客户,送修客户可提前询问故障、密码等维修时要的信息,避免重复联系)
2、正常开机手机开机进系统,一一测试功能,做好备注。如:WIFI、蓝牙、声音、亮度调节及自动亮度调节、SIRI功能、指纹面容、打电话听筒免提及灭屏功能、前后摄像头拍照及录音(后摄像1X 2X)、备忘录录音、指南针、测距仪等功能。
3、拆机。先外配后主板。对有故障的功能或客户指定维修的功能进行测量判断故障点,明确大致维修方案,报价。对一些特殊板底或元件维修需报风险,提前告知用户,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误解。
4、维修
5、再次测试各项功能。在确保修复好之后装机贴保修贴,维修完成。
此次小结是个人心得,一些感触无法一一表述,理解不到位和不足之处还望指出。谢谢!感谢师傅的耐心指导,感谢迅维提供这么好的实习平台,让我能提升自己。由衷的感激!!!
               褔仙
2020.05

网友:
写的不错,清晰明了

网友:
总结得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