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联想Y400不开机

楼主(2020-05-28):
拆机检查已被上家维修过,肯定不好修,管他死马当活马医。开始拆机检查。小白维修说错的地方大家多多包涵,不喜勿喷。

网友A:
联想Y400-LCFC NM-A141 r1.0点位图

联想Y400-LCFC NM-A141 r1.0点位图.zip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联想Y400-LCFC NM-A141 r1.0点位图

联想-Y400-QIQY5-NM-A141-REV1.0亮机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Y400-QIQY5-NM-A141-REV1.0亮机BIOS

联想Y400S-QIQY5+NM-A141-REV0.2图纸

联想Y400S-QIQY5 NM-A141-REV0.2图纸.zip

网友:
楼主高手 流弊克拉斯

网友:
很全面了,很不错

网友:
对于我这种超白来说 楼主就是高手了 佩服

网友:
本来是一起还上传了ON/OFFBTN测试图片和版层断线图片        还有总线到PR10-PR11电阻测量点
途径到U8的11脚和12脚  测量点
再到EC下面的R1417和R1424两个电阻测量点
最后到EC的110脚和111脚测量只有2.7V明显被那里拉低了的
最后才测量R1529的左侧3.3V正常。右侧2.7V不正常直接短接OK
还有视频不知道怎么没有上传上去。再给大家补发一下图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是EC的115和116脚打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