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版号 820-2936-B 上电到0.8 不出集显。求助维修思路

楼主(2020-05-28):
苹果 A1278版号 820-2936-B 上电到0.8 不出集显。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A:
集显电压本来测不到的,直到开机 也不会出这个电压,bios,换ec,换桥。别的不用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显电压本来测不到的,直到开机 也不会出这个电压,bios,换ec,换桥。别的不用想了

这是二代cpu,是可以测到的

网友:
电流一直卡在0.8么,这个机内存槽好像虚焊的多

网友:
建议跳过集显电压,或许故障点在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二代cpu,是可以测到的

我手上有这个板子,实测确实能测到,是过内存了,才有这个电压,刚开始是0.7V,后面变为0.45V。电流开始回落的时候出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