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7X不充电,换尾插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5-28):
接修一台荣耀7X,,顾客描述不能充电,,接电流表测试一插充电器就短路,,闻一下尾插有糊味,拆机更换尾插再试机器,不短路了20MA跳变到0MA,屏闪显示荣耀就关机,,按开机键无开机界面出现。坏了,,不开机了。检查尾插附近无短路现象,,在显微镜下观察电池接口上一毫米位置一小电容似乎烧掉短线了,,用万用表测量确实断线,,(顾客急忘记拍照了)连好后先测试充电电流,200MA-470MA-980MA正常了,,按开机键终于开机了,,维修结束!!

网友:
第一次发帖,还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而且也忘记拍了,,见谅了!!

网友:
太好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