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卡 电容烧毁 不亮

楼主(2020-05-28):
客户自己安装开机冒烟,电容烧毁,换了后还是不亮,有大神传授点经验吗

没弄过显卡…

网友A:
换一张吧,专业卡现在也不贵,Q4000也才160

网友:
不外乎就是测阻值,测电压,测时钟。。。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测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张吧,专业卡现在也不贵,Q4000也才160

这卡发热超高。。。几年前还值点钱的时候已经烧了一张了,现在插上后电源灯亮,风扇转。启动就是看不见卡。。系统里更没有。。。就是个死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