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554l维修

楼主(2020-05-28):
版号为

故障描述为用电源不通电,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且单电源也不通电

拆机  测量bq24735的条件20脚vcc 19v

Acdet2.5v

Regn6v正常

换bq735……通电自动触发

装机加上电池以后

狗屎的事情发生了  用电池会关闭电源输入

可以开机是用的电池的电

观察接电源表通电一瞬间有电流上升动作  遂掉成0.00

应该是bq芯片保护 关闭了适配器输入

保护的原因无非过流或者过压

查两个n沟道隔离管 电池隔离管均无异常  也全部都换过试过查ilim极限电流设定脚根据这个图正常分压得到大概是0.8v左右测量也正常   维修陷入困境

抽了根烟,随便量量发现用电源不接电池时电池充电电感有12v左右的充电电压   这里应该就是故障所在

Bq735已经换过唯一引起的就是可能ec了

刷bios不行    断开ec与充电芯片数据线

准备定ec

网友:
哥,修好了不

网友:
没搞定,把之前发现的那个电阻补上识别不到电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