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米 15315-2 type-c 电源借口正反面高清照片

楼主(2020-05-28):
求小米 15315-2 type-c 电源借口正反面高清照片  怀疑掉件 谢谢大家

网友:
目前是这样的  不确定DA701和 RA742 RA741是否存在

网友:
是不是换接口来着,把东西碰掉了

网友:
这个口子一般用户都只用来接适配器,掉了小件问题不大。保证VCC+,GND和CC总线正常就行了

网友A:
15315 1M的,参考一下

网友A:
帮忙看一下框中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315 1M的,参考一下

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忙看一下框中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EU85 L05ESDL5V0NA-4

网友:
我这暂时没有   好像人真多啊  谢谢大家

网友(2020-07-06):
这个板的TPC接口管理芯片 型号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