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板号:FX505GT阻值图

楼主(2020-05-28):
求助:华硕飞行堡垒板号:FX505GT阻值图,目前大面积进水,换了ec,换了桥,电流0.5左右掉电。没有CPU供电,哪位手上有这个板子的 帮忙传一下,正反面的高清图,并帮忙把cpu附近的几个电感的阻值帮忙测一下。特别是镊子指的那个电感,测对地电阻只有0.1欧姆(电阻)。

下面是板子的正反面图片,我发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多大的U,7代以上的只要不完全没阻值就不能算坏,一般10几欧左右

网友B:
如果万用表准确,0.1Ω应该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万用表准确,0.1Ω应该就是坏了

福禄克 115c。9代U。关键是这个电压能出来。0.7V左右,有点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U,7代以上的只要不完全没阻值就不能算坏,一般10几欧左右

9代U,这个不是CPU的主供电,但是阻值只有0.1欧姆啊。

网友A:
0.1Ω不正常,显卡没有阻值都正常,CPU最低一般都有10Ω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Ω不正常,显卡没有阻值都正常,CPU最低一般都有10Ω左右

高端u阻值是很低的

网友:
这个CPU的阻值很低的

网友:
这个板子    触发掉电的话    cpu电压不出来   要先看显卡供电有没有出来     如果没出来    强制把显卡供电pg抬高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刷了BIOS,还有进水的地方检查清楚了?

网友:
这料板我有2片

网友:
这个阻值60,刚好有一个板

网友(2020-08-15):
你镊子指那个75欧

网友:
6代的二合一 1V供电,打值是0.00V,是不是100%挂了?